[技术讨论] 看看辐射为什么打点和平扫差这么多

楼主(2020-07-28):
    我做了一个95dc——300dc变0~53V30A的电源垂直扫描有点超出限值,打点后余量好大。围观一下

网友:
    主要是检波器带宽和扫描速度问题
    扫描的话不是很准,误差几个db有可能

楼主:
    那我在设置一下去

网友:
    哇哇哇 这个当然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