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7-28):
请教一个问题,做了一块板子,在设计的时候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地是分开的,然后用0欧姆的电阻将其连接起来,而且在模拟+和地之间接了个电感。但是今天把板子拿来一看,所有的地成一块了,那个电阻给直接短路了,没有进行”有效“的隔离,现在直接共地了。那为了减小对模拟信号的影响,现在怎么处理一下啊 ?谢谢!  H" U1 d) B: m

网友:
用刀割开...

网友:
用到割开喽,不然再做一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