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传输率的区别

楼主(2020-07-28):
SB目前有两个版本,USB1.1的最高数据传输率为12Mbps,USB2.0则提高到480Mbps。注意:这里的b是Bit的意思,1MB/s(兆字节/秒)=8MBPS(兆位/秒),12Mbps=1.5MB/s。 二者的物理接口完全一致,数据传输率上的差别完全由PC的USB host控制器以及USB设备决定。USB可以通过连接线为设备提供最高5V,500mA的电力。另外,市面上的某些USB相关产品标注为USB 2.0 Full Speed的其实就是USB 1.1,而标注为USB 2.0 High Speed的才是真正的USB 2.0。
  1、Kb和KB的区别:计算机中的信息都是二进制的0和1来表示,其中每一个0或1被称作一个位,用小写b表示,即bit(位);大写B表示byte,即字节,一个字节=八个位,即1B=8b;前面的大写K表示千的意思,即千个位(Kb)或千个字节(KB)。表示文件的大小单位,一般都使用字节(KB)来表示文件的大小。
  2、Kb和Kbps的区别:首先要了解的是,ps指的是/s,即每秒。Kbps指的是网络速度,也就是每秒钟传送多少个千位的信息(K表示千位,Kb表示的是多少千个位),为了在直观上显得网络的传输速度较快,一般公司都使用kb(千位)来表示,如果是KBps,则表示每秒传送多少千字节。1KBps=8Kbps。ADSL上网时的网速是512Kbps,如果转换成字节,就是512/8=64KBps(即64千字节每秒)。
  深圳市灿科盟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线对板连接器、板对板连接器、网络连接器、小间距FFC/FPC 连接器、type-c连接器,射频连接器、排针 排母,简牛牛角,等各种电子连接器生产厂家,如果喜欢我们灿科盟的话,就来搜索我吧!
  咨询电话:0755-81488157

网友:
    Kbps指的是网络速度,也就是每秒钟传送多少个千位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