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阻时有哪些方面值得去注意

楼主(2020-07-28):
在更换电阻时,为了使更换电阻后的电路继续稳定长久的工作,需要考虑原有电阻的参数,在选择新电阻时参数应与老电阻参数一致。电阻的参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电阻的封装;2)电阻的阻值;3)电阻的功率;4)电阻的误差等。

1.电阻的封装

电阻是电子电路中的常用器件,按照封装类型可以分为直插电阻和贴片电阻,这两类封装下又可以分为更多类型的封装形式。要根据原有电阻的封装去选择新电阻,否则电阻无法焊接,如果飞线可能导致接触不稳定导致不能长时间使用。

2.电阻的功率

电阻功率不同,其过电流能力不同。如果原来的电阻是过大电流的,那么在选择电阻时,电阻的功率一定要匹配,可以比原来的功率大,但是不能小。电流流过电阻时,要产生热量和压降,如果电阻的功率太小,那么电流会导致电阻发热严重,久而久之电阻就会被烧坏。

3.电阻的误差

电阻的阻值存在一定的误差,常用电阻的误差有15%、1%、0.1%,甚至有精度更高的精密电阻。精密电阻一般用在采样电路中,电阻值的精确程度决定了采样结果的精确程度。如果原来的应用是采样电路,一定要用同样精度的电阻替换,防止采样误差过大造成其他功能不稳定。

4.其他种类的电阻

根据不同功能,电路板上可能还会存在其他一些特殊电阻,比如测温用的PT100电阻、NTC负温度系数电阻、PTC正温度系数电阻、光敏电阻射频电阻等。

网友:
    电阻是电子电路中的常用器件,按照封装类型可以分为直插电阻和贴片电阻,这两类封装下又可以分为更多类型的封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