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电阻是什么意思_接触电阻过大的原因

楼主(2020-07-28):
接触电阻是什么意思

  对导体间呈现的电阻称为接触电阻。 一般要求接触电阻在10-20 mohm以下。 有的开关则要求在100-500uohm以下。有些电路对接触电阻的变化很敏感。 应该指出, 开关的接触电阻是开关在若干次的接触中的所允许的接触电阻的最大值。

  在电路板上是专指金手指连接器之接触点,当电流通过时所呈现的电阻之谓。为了减少金属表面氧化物的生成,通常阳性的金手指部份,及连接器的阴性卡夹子皆需镀以金属,以抑抵其“接载电阻”的发生。其他电器品的插头挤入插座中,或导针与其接座间也都有接触电阻存在。

  接触电阻过大的原因

  触头接触电阻变大往往会在触头上造成很大的电压降,使负荷设备的输入功率降低。如果一两个触头接触电阻变大,还会使负荷设备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缺相运行;触头接触电阻过大,对电器本身也会造成过热,使其可靠性降低。造成触头接触电阻过大的原因很多,除上面介绍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几项:

  1、触头表面有灰尘、花毛、油脂及金属微粒。

  2、检修时将焊剂、松香等杂物残留在电器内,在高温下逸出的有机蒸汽污染了触头。

  3、触头表面生锈或被电弧烧蚀。

  4、环境潮湿,触头表面上的水气在低温时可能凝结成冰霜。

  5、周围介质中的腐蚀性气体和蒸汽对触头造成侵蚀,在触头表面被覆上有害的绝缘膜。

  6、触头电磨损和机械磨损。

  检测和排除触头接触电阻故障,按以下方法处理:

  检查接触电阻大小,可用多用表的电压挡进行测量,即在通电的情况下将多用表的表笔接触触头的两侧,量程由大逐渐变小。如果测得电压降大,则表明接触电阻大;若电压降为零,则表明触头接触良好。另外,还可在断电的情况下用多用表的电阻挡直接测量触头的接触电阻的方法来判断,但必须注意,触头的接触电阻与外加给衔铁压力大小有关。因此,在断开触头两端的接线后,在线圈通人电源的情况下测量触头两侧的电阻。

  为了检修触头接触电阻大小的故障,除前面介绍的方法对触头处理外,平时应定时拆下灭弧罩,对触头进行检查和清洁,以防事故于未然。另外,对于工作在恶劣环境 (如有酸、碱、盐及热蒸汽)下的电器,宜选用密封型的、带隔离罩的,并采用适当的防护措施。

触电阻过大预防措施

  (1)导线与导线、导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必须牢固可靠。

  (2)经常对运行的线路进行巡视检查,发现接头松动或发热现象及时处理。

  (3)对大截面积的导线之间的连接应焊接或压接。

  (4)铜、铝导线相接时,要采用铜铝过渡接头。也可在铜铝导线间垫上锡箔或在铜线鼻子上搪锡的方法。为了检查接触头温升情况,也可采用在接触电阻大的部位涂变色漆或者蜡烛,监视接触点的发热情况。

  (5)定期进行电气安全检测,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更换。

网友:
    检查接触电阻大小,可用多用表的电压挡进行测量,即在通电的情况下将多用表的表笔接触触头的两侧,量程由大逐渐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