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如何设计检视要素(布局DFM/热设计/信号完整性/EMC/电源模块的要求)

楼主(2020-07-28):
在设计中,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布局结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的效果,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合理的布局是成功的第一步。尤其是预布局,是思考整个,信号流向、散热、结构等架构的过程。如果预布局是失败的,后面的再多努力也是白费。

  PCB布局设计印制的设计工艺流程包括原理图的设计、登录、设计准备、区块划分、电子配置、配置确认、布线和。在流程过程中,无论在哪道工序上发现了问题,都必须返回到上道工序,进行重新确认或修正。

  本文首先介绍了PCB布局设计规则及技巧,其次阐述了PCB布局如何设计检视要素,分别从布局的要求、热设计要求、信号完整性要求、要求、层设置与电源地分割要求及要求等方面来详细解析,具体的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

  PCB布局设计规则

  1、在通常情况下,所有的元件均应布置在板的同一面上,只有顶层元件过密时,才能将一些高度有限并且发热量小的器件,如、贴片IC等放在低层。

  2、在保证电气性能的前提下,元件应放置在栅格上且相互平行或垂直排列,以求整齐、美观,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元件重叠;元件排列要紧凑,元件在整个版面上应分布均匀、疏密一致。

  3、电路板上不同组件相临焊盘图形之间的最小间距应在1MM以上。

  4、离电路板边缘一般不小于2MM.电路板的最佳形状为矩形,长宽比为3:2或4:3.电路板面尺大于200MM乘150MM时,应考虑电路板所能承受的强度。

  PCB布局设计技巧

  在PCB的布局设计中要分析电路板的单元,依据起功能进行布局设计,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时,要符合以下原则:

  1、按照电路的流程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 [1] 。

  2、以每个功能单元的核心元器件为中心,围绕他来进行布局。元器件应均匀、整体、紧凑的排列在PCB上,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

  3、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一般电路应尽可能使元器件并行排列,这样不但美观,而且装旱容易,易于批量生产。

  PCB布局如何设计检视要素

  一、布局的要求

  1、已确定优选工艺路线,所有器件已放置板面。

  2、坐标原点为板框左、下延伸线交点,或者左下边插座的左下焊盘。

  3、PCB实际尺寸、定位器件位置等与工艺结构要素图吻合,有限制器件高度要求的区域的器件布局满足结构要素图要求。

  4、、复位器件,等位置合适,拉手条与其周围器件不产生位置干涉。

  5、板外框平滑弧度197mil,或者按结构尺寸图设计。

  6、普通板有200mil工艺边;背板左右两边留有工艺边大于400mil,上下两边留有工艺边大于680mil。 器件摆放与开窗位置不冲突。

  7、各种需加的附加孔(ICT定位孔125mil、拉手条孔、椭圆孔及支架孔)无遗漏,且设置正确。

  8、过波峰焊加工的器件n间距、器件方向、器件间距、器件库等考虑到波峰焊加工的要求。

  9、器件布局间距符合装配要求:表面贴装器件大于20mil、IC大于80mil、BGA大于200mil。

  10、压接件在元件面距高于它的器件大于120mil,面压接件贯通区域无任何器件。

  11、高器件之间无矮小器件,且高度大于10mm的器件之间5mm内未放置贴片器件和矮、小的插装器件。

  12、极性器件有极性丝印标识。同类型有极性插装元器件X、Y向各自方向相同。

  13、所有器件有明确标识,没有P*,REF等不明确标识。

  14、含贴片器件的面有3个定位光标,呈“L”状放置。定位光标中心离板边缘距离大于240mil。

  15、如需做拼板处理,布局考虑到便于拼版,便于PCB加工与装配。

  16、有缺口的板边(异形边)应使用铣槽和邮票孔的方式补齐。邮票孔为非金属化空,一般为直径40mil,边缘距16mil。

  17、用于调试的测试点在原理图中已增加,布局中位置摆放合适。

网友:
在保证电气性能的前提下,元件应放置在栅格上且相互平行或垂直排列,以求整齐、美观,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元件重叠;元件排列要紧凑,元件在整个版面上应分布均匀、疏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