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机掉电后再次上电开机失效问题 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0-07-28):
如下图    掉电后,D触发器因为法拉电容供电而使能信号还是高电平,所以导致蜂鸣器和LED报警  但当再次上电时,因为上电使能信号为高电平,开关键就失去了作用

网友:
    这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建议到硬件设计板块去问问,那边更专业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问题点是不是板子一上电后,D触发器的6脚就输出一下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