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MC晶振铺地问题?无源晶振,有源晶振铺铜有区别吗?

楼主(2020-07-28):
EMC晶振铺地问题?无源晶振,有源晶振铺铜有区别吗?

网友: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晶体和晶振的区别与联系及EMC的处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443&fromuid=362945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A:
晶振和晶体都不要包地,容易接受静电辐射,引发晶振电路故障,从而导致工作中断重启等现象。贴片的按照正常做法即可,当作正常的零部件。插件类阵脚附近建议不要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和晶体都不要包地,容易接受静电辐射,引发晶振电路故障,从而导致工作中断重启等现象。贴片的按照正常 ...

收到,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和晶体都不要包地,容易接受静电辐射,引发晶振电路故障,从而导致工作中断重启等现象。贴片的按照正常 ...

我们公司目前做法晶振全部包地,打地孔,按您说的会有ESD风险,请问不包地的话会有辐射风险吗?然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目前做法晶振全部包地,打地孔,按您说的会有ESD风险,请问不包地的话会有辐射风险吗?然后还有 ...

不会有辐射风险。详细见答疑部分。

网友(2020-09-27):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辐射风险。详细见答疑部分。

老师,听说晶振尽量与接口/板边保持1000Mil有这回事吗?

另外如果因为空间限制,晶振离接口只有100Mil,怎么处理,包地会不会好点?

网友: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ifft)C语言实现

网友(2021-02-04):
真的是各家说各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