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由于板子尺寸限制,晶振无法远离IO接口,晶振离IO接口多远比较好?或者其他解决办法?

楼主(2020-07-29):
由于板子尺寸限制,晶振无法远离IO接口,晶振离IO接口多远比较好?或者其他解决办法?晶振需要单独参考地吗,晶振参考地和地层怎样连接比较好?

网友:
    条件允许肯定是越远越好,尽可能拉大间距,晶振和IO接口中间如果能够走地线,可以走下,并在地线上打过孔,不能走线则拉开门距离即可;晶振底部需要有参考地,一般不用做专门的,需要保证底部的地面积足够大,而不是一小块;参考地可以直接用地层来当,注意地的面积要足够大,因为你为围着晶振打的过孔,都是把干扰导入到下面的地上去的

网友:
    FYI: https://www.infineon.com/dgdl/ap1609111_xc164cs_pcb.pdf?fileId=db3a304412b407950112b409dd0603ab, page 9    https://www.st.com/resource/en/application_note/cd00221665-oscillator-design-guide-for-stm8af-al-s-stm32-mcus-and-mpus-stmicroelectronics.pdf, page 44

网友:
    推荐1000mil,金属外壳;之前的产品有做到770mil。过近,ESD容易出问题,也容易把噪声带出去。非要精确的话,得有大量的实践数据才行,还涉及结构件的屏蔽。置于仿真,本身是基于模型提炼,如果模型本身就有大量的测试数据,根本就不用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