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表设计

楼主(2020-07-29):
引言
某型飞行器上的温度表用于测量发动机燃烧室的
温度,该温度值过高会烧坏发动机,过低则说明燃料未
得到充分燃烧而导致发动机推力减少。以前的温度表
大都采用机电式温度表,由于测量回路的总阻值2R
随环境温度变化易产生温差,且接触电阻的增大、摩
擦空中震动等因素的变化,均会导致温度表指示精度
降低。为了提高温度表工作的可靠性和指示精度,本
文结合某型温度表的工作原理,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
面设计了一种基于MCS-51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表。

网友:
    某型飞行器上的温度表用于测量发动机燃烧室的 温度,该温度值过高会烧坏发动机,过低则说明燃料 得到充分燃烧而导致发动机推力减少。以前的温度表 大都采用机电式温度表,由于测量回路的总阻值 随环境温度变化易产生温差,且接触电阻的增大、摩擦空中震动等因素的变化,均会导致温度表指示精度 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