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并联共振电路Q的Q减振电阻的效果

楼主(2020-07-29):
高频电路中电感L和电容C构成的并联共振电路也称为调谐电路,现今也作为无源滤波器使用.

  调谐电路的Q(性能指数、共振电路的特性)越人越好,但有时存在调谐指数Q过大使通频带幅度变窄,达不到目的的情况.此时,以降低并联共振电路的Q值为目的,插人电阻RQ则此电阻称为Q减振电阻。

  图1是将恒电流源的Q减振电阻,RQ并联连接在共振电路上。为了观察此电路的电阻RQ的插入效果测定的端子间的阻抗如图2。

  图1 并联共振电路上的Q衰减电阻

  图2 并联共振电路的阻抗特性

  L=2.5mH、C=2400pF的共振频率fR为:

  由L和C的比率决定的阻抗为

  RQ=1kΩ时的Q为1。

  使RQ从1kΩ到100 kΩ阶梯性变换时,共振特性变得很尖锐。当Q值是比较小的值时,必要时可从Q值通过RQ≈Q·z计算出RQ。

  以减小Q为目的,观察调谐电路的相位特性。图3表示了RQ=1kΩ~100kΩ变化时的相位移动。Q较大时,即使很小的频率变化也会产生很大的相位偏移,如此时进行信号传送则会出现问题。

  图3 LC并联共振电路的相位特性

  图1(b)是用OP放大器等的低输出阻抗电路驱动共振电路的例子。和共振电路串联插入RQ的点不同,但等价电路处理相同,这里省略其说明。

网友:
Q较大时,即使很小的频率变化也会产生很大的相位偏移,如此时进行信号传送则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