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谱信息导入到 PLS工具箱

楼主(2020-07-29):
请教大神:最近在使用PLS工具箱,想问下有没有利用matlab做近红外建模的大神,是如何将光谱信息导入到matlab中的。。。

网友A:
建立XCAL、XVAL等,把数据复制粘贴到里面,然后工具箱左上角有个输入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XCAL、XVAL等,把数据复制粘贴到里面,然后工具箱左上角有个输入就行了啊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