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各电压对地电阻

楼主(2020-07-29):
请问一下 xilinx FPGA XC7A50T   自己做的板子,核电压1.2V 对地电阻13.5欧姆,GTP模块 1V 对地电阻为0,bank 1.8V 对地电阻也是0, bank 2.5V对地电阻很大,上电电流很大,1A左右,然后赶紧断电,后来怀疑是电容焊在一起了,然后卸掉了所有电容,还是这个样子,请问一下是不是第一次上电某个bank被烧坏了

网友A:
可以再找个新的片子,直接量一下bga焊盘对应的引脚,看看对阻值,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找个新的片子,直接量一下bga焊盘对应的引脚,看看对阻值,对比一下

那我试试吧

网友(2020-09-16):
楼主,怎么说。对地电阻很小,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