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输出脉冲

楼主(2020-07-29):
如果想要得到以下效果该怎么实现:
cpld接受到一个脉冲之后,在三个不同的口顺序输出三个脉冲。

网友A: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library work ;

entity Gpio_inout is
        port
                (
        GpioIN:                in                Std_Logic;    --in

           ----------------out---------------------
                GpioOUT1:       out     std_logic; --out
                GpioOUT2:                out            std_logic;
                GpioOUT3:                out            std_logic;

                  );

end Gpio_inout;

architecture structure of Gpio_inout is

        signal                GpioOUT1:                                        Std_Logic;        --
        signal                GpioOUT2:                                        Std_Logic;        --
        signal                GpioOUT3:                                        Std_Logic;        --

begin

-- process 0 -- generate

                process (nReset,OSC_24576)
                begin
                        if GpioIN     = '0' then
                                GpioOUT1 <= '0';
                                GpioOUT2 <= '0';
                                GpioOUT3 <= '0';
                        end if ;
                end process ;
------------------------out--------------------

        GpioOUT1          <=            GpioIN ;
        GpioOUT2          <=            GpioIN ;
        GpioOUT3          <=            GpioIN ;

end stru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不明觉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