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问题

楼主(2020-07-29):
求教: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左边接电池右边暂时悬空 ,当其中一串导通容易烧V+或V-回路 ,比如I/O15拉高,容易把C15C17回路MOS烧掉,就是V-有电后对C17mos有影响,导致短路。

网友A:
1. 左右二个MOS管存在同时导通的问题
2. 光耦导通以后,MOD管的体二极管也可能会导通

网友:
一楼分析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左右二个MOS管存在同时导通的问题
2. 光耦导通以后,MOD管的体二极管也可能会导通

谢谢大佬,,,

网友:
没看出电路本身有什么问题。烧管子可能跟负载特性有关,比如电感性负载当电流突然切断会产生电压尖峰击穿MOSFET栅极、或负载如果接通瞬间存在电流浪涌隐患而未加保护、浪涌电流超过MOSFET耐量烧毁沟道等等。

网友:
把我时间啊上下管同时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