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封装

楼主(2020-07-29):
在建logic封装时,封装库命名为pnp,我把它删除掉,然后再建一个pnp,还是保存在此目录下,总是问我是否覆盖,有点不明白

网友A:
找到你之前保存的那个盘,去看看有没有删掉,再打开软件重建

网友B:
    残渣余孽这种东西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残渣余孽这种东西很烦

就是,让人很烦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你之前保存的那个盘,去看看有没有删掉,再打开软件重建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