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神如何在dxdesigner中调入元器件时,显示其value信息。

楼主(2020-07-29):
mentor菜鸟,用symbol editor创建了库,用excel格式存储元器件信息,连接好了dxdatabook,想请教大神如何在dxdesigner中调入元器件时,显示其value信息,比如调入电阻时,显示阻值。非常感谢!

网友:
    dxdatabook 中打开Library,勾选DEVICE项中的Value Visible,就好了。

网友:
    Edit>CONFIGURE在这个窗口中把name visible和value visible下对应Value的行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