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过波峰焊,出现锡洞和连锡怎么办?

楼主(2020-07-29):
插件过波峰焊,出现锡洞和连锡怎么办?

网友:
    锡洞一般是贴片件靠太近了阴影效应。

网友:
    短路的话,可以考虑切脚,缩短伸出板底长度;
    或看看炉架上能否增加马口铁辅助脱锡;
锡洞,没有图片不好作判断。

网友:
    建议提供图片
    要看什么器件连锡,跟设计和加工参数都有可能有关系

网友:
    上图片啊·RD有设计阻焊盘或者白油吗··红胶还是锡膏的?你看下助焊剂比例和活性是否有问题··另外可能是阴影下产生的···如果有治具可以考虑旋转45··或者直接做个可调试360度的治具·还有在连锡的尾部增加脱戏片或者脱戏条,再不行·直接整个钢网或者钛合金强制隔离··我的微信1508288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