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便好的方法能一次性把所有程序里面的吸嘴配置都改了?

楼主(2020-07-29):
FLEXA里面想把一条线的吸嘴重新配置一下,但重新配置完后每一个程序里面都要一个个的去改,很麻烦,而且容易出错,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便好的方法能一次性把所有程序里面的吸嘴配置都改了?非常感谢!

网友:
    FIJI的可以在服务导,每个程序导一遍。

网友:
    可以固定的…在配置设置好…再用你优化的程序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