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板框绘制和布局

楼主(2020-07-29):
(1) 板框绘制:
画一个大致方框可框入器件封装——设置原点{ Edit ——Origin——Set}——放置在框的左下角顶点位置——确定好所需要的框的大小——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2) 布局处理:
1. 器件离散命令(可在原理图中选中,PCB图中也会自动被选中);
2. 实现原理图和PCB图分屏同时操作:在界面边框右键——Split Vertical;
3. 对板子的定位孔进行添加:实际为加一个3MM的焊盘;设置中改为非金属化{Plated勾去掉};
4. 对板子边的尖角处理,可处理成弧形;
5. 对板子长度进行标识:Place——Dimension——Linear;

常用规则设置与布线
(1) 打开规则设置界面:Design——Rules;
(2) 规则设置:
1. 间距规则:一般设置为6mil以上(具体看要求)
Electrical——Clearance;
2. 铜皮设置:
右键添加新规则——New Rule——Clearance_1——选择Custom Query——Query Builder——In Any Polygon——OK;(一般设置为15mil)
3. 线宽规则:
先创建新的类(为了加粗电源和地线):
Design——Classes——Net Classes——右键新类Add Class——自己命名——将电源和地加到类中(右边);
在进入规则:Design——Rules ——Routing——width(普通信号线设置)——新建一个规则——命名——选择你Net Cla

网友:
处理板框绘制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