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A转换(PWM)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20-07-29):
这个程序里value是代表一个周期里的高电平,那count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判断count大于100?count每次加1的时间应该是1us吧,count加到100再清零是只为了产生100us的间隔吗?
timer1代表一个周期1ms,它肯定大于等于value吧,为什么要判断它小于value呢?
还有这个程序,value==1000则DIR=0,value==0则DIR=1,那value处于1000和0之间怎么办?
以及,这个PWM的周期timer1为什么是1000us,这个周期是自己设定的吗?

网友:
    value表示高电平的时间,count的作用就是100us使其变化一次,判断value和timer的大小关系,只能为了决定PWM端口的电平,,可以改周期

网友A:
    把DA的最大值,最小值范围和PWM需要一个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A的最大值,最小值范围和PWM需要一个对应关系

    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

主要是把D值和PWM占空比有个关系
    DA最大值对应PWM占空比最高
DA最小值对应PWM占空比最小

网友:
    没必要用这么小的定时中断,可直接改TH1\TL1值来做PWM

网友:
    TAB:                        ;高电平数据
    DW      63070,60570,58070,55570,53070,50570,48070,00,00
TAB1:                       ;低电平数据
    DW      48070,50570,53070,55570,58070,60570,63070,00,00
    ;******************************************************** 以前用过汇编通过查表来做固定几档的PWM

网友:
    1.value不是用来表示高低电平,PWM才是; PWM有两个参数,一个是周期,也就是,一个是PWM占空比,count是和占空比先相关的参数
2.count不光用来产生一个100us间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间隔里会根据DIR的值更新value的值,结合下面的对DIR的赋值可以知道,当value的值小于1000时候,没100us,value的值增加1,当value的值等于1000时候,每100us,value的值就减一;也就是value的范围从0~1000递增递减这样循环,时间间隔是100us.
    3.timer1实际上是计时,和count一样一个us增加1,只不过你每1ms把他清零了,他的值是会小于的value的,这个就是PWM占空比,当value约接近1000时候,timer1在1ms内小于value的时间就越长,也就是高电平时间越长,占空比越大
    4.那value处于1000和0就不对DIR进行处理,DIR保持之前的值即可,DIR其实是方向的意思,主要用来控制当value处于1000时开始递减,处于0时开始递增
    5.timer1的时间是你自己定的,可以通过在寄存器里写值,去控制定时器的周期

做一下总结,PWM是输出信号,pwm周期是你理解的1ms,count和value的作用是在PWM整个周期内划分出高电平的时间,也就是定下占空比,这个程序实现的是: 每1ms更新一次占空比,占空比从0开始以每次增加1%的比例逐渐增加至100%再递减这样循环

如果有说错的可以指正,我也不太熟
建议:多看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