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PEDITION的库里的PARTS和SYMBOLS什么关系?

楼主(2020-07-29):
    xpedition的库里的PARTS和SYMBOLS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A:
    元件称为part。 一个元件只有做好part, 才能在原理图中放置device。
元件里面的符号称为symbol。比如说一个元件分成几个部分来画的话,就可以说一一个part里面含有几个symbol。
cell是元器件的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称为part。 一个元件只有做好part, 才能在原理图中放置device。
    元件里面的符号称为symbol。比如说一 ...

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