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PCB板,哪些需要做等长?为什么?

楼主(2020-07-29):
    设计PCB板,哪些需要做等长?为什么?/ T/ W$ x# B& o0 _% Y

网友:
    反正规则多的很

网友:
    一些接口,如HMID,LVDS,还有DDR等,对时序有要求的走线

网友:
    等长时为了时序,时序乱回造成通讯失败,数据错误,设备识别失败等问题。特别时高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