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下面可以铺地吗

楼主(2020-07-29):
    请问一下电感下面可以铺地吗  2.2uH 电流1A左右

网友A:
    我一般都是铺地不走任何信号

网友:
    无所谓的事,都行

网友B:
    看你怎么用电感

网友C:
    电感周围都不要走线铺地,电感震荡会耦合附近的信号线和GND,造成噪声干扰。

网友:
    电感下面一般不用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怎么用电感

    开关电源滤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周围都不要走线铺地,电感震荡会耦合附近的信号线和GND,造成噪声干扰。

    电感下面没有走线  周围有其他层有布线 间距1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铺地不走任何信号

    嗯 我也铺了

网友:
    我铺了,没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