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元件和线能一起换层吗

楼主(2020-07-29):
如题,元件在BOTTOM,想换到TOP层去,但是不想重新走线了,所以想把线和器件一起换过去

网友:
    不行吧,我刚试了下,只能镜像器件,线没有跟着动,,,,看看有没有大牛的回复

网友:
    想太多想太多

网友A:
    应该不行,可以建立一个复用模块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可以建立一个复用模块试一试。

复用模块应该是布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