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话这个电阻可以用吗?

楼主(2020-07-29):
如图是用的一个简单的脉冲驱动LED电路,R601是贴片电阻,9.1Ω,1206的大小,额定功率为1/4W。

然后是脉冲,脉冲时间t=2us,脉冲周期T=6.6us;脉冲电流为0.2A,然后计算功率的话P=I2R=0.364W,周期内的平均功率为0.364*2/6.6=0.11W。请问这样的话这个电阻可以用吗?

网友:
0.2A?怎么算的?

网友:
你现在按2us/6.6us算功率,那如果按2s/6.6s算平均功率也是一样的,但显然这样会有问题。建议还是换一个功率大的

网友:
我认为可以,电阻既然是按功率表示的器件,那么应该是考虑平均功耗。如楼主所计算,平均功耗满足要求,应该没问题。 怕死上2个电阻串接或者并接,或者用1/2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