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不加可以读取开关的状态吗?

楼主(2020-07-29):
拨码开关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不加可以读取开关的状态吗?

网友:
如果MCU IO可以自带上下拉电阻,就可以不加,如果没有,就必须加。

网友:
好久不用这个了,好早以前用的时候,记得是+阻排了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事,必须外加!
内部电阻都偏大,要在外边加4.7K~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