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过自动锡炉后,其板下的绝缘绿漆会脱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7-29):
PCB在过自动锡炉后,其板下的绝缘绿漆会脱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能的原因很多。要详细分析才行。

网友:
    比如:
1.外力是否有碰撞,造成了PCB绿油本身有剥离,在过锡炉后掉落
2.pcb是否受潮,经过高温后潮气释放,然后绿油剥落
    3.PCB的绿油附着力不够,过锡炉有剥落

网友:
    摔锅给PCB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