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的执行周期是多少呢

楼主(2020-07-29):
    比如像基于ARM920T的S3C2440单片机,执行指令的速度是受什么影响呢,是Fclk吗?像这个函数的延时时间能不能大概的计算出来,要怎么去计算,编写程序的时候总不能每次写一个函数都用示波器测延时时间吧?

  • void delay(int time)

  • {
  •     int i;
  •     for(i = 0; i < time; i++)
  • }

网友:
    执行一条指令需要的时间。
高级语言要编译成汇编指令才方便计算。

网友:
    看代码对应的汇编指令有多少个,每个指令是几个周期,然后加起来算时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