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抓取器件的mechanical pin?

楼主(2020-07-29):
    如何使用skill抓取器件的mechanical pin?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pins = axlDBGetDesign() ->pins
    mechp = setof(pin, pins, pin ->number == "")

    mechp就是没有pin number的pin list,是你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s = axlDBGetDesign() ->pins
    mechp = setof(pin, pins, pin ->number == "")

    可以找到mechanical pin,需要寻找对应器件的mechanical pin.

网友A: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noall pins))
        pin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mechp = setof(pin, pins, pin ->number == "")
        foreach(mp mechp
            when(mp ->parent ->type == "package"
                printf("%s\n" mp ->parent ->refdes)
            )
        )

    因为mechanical pin没有pin number,所以就没有再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noall pins))
        pin ...

    我尝试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20-9-15 14:58):
    反向思路是利用器件找mech pin实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