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片層的線路

楼主(2020-07-29):
    請問17.2負片層的線路是根據anti還是根據spacing rule做管控呢?還是取兩者較大值,謝謝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负片层走线是无效的,只允许有Shape存在,Shape是按anti来管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片层走线是无效的,只允许有Shape存在,Shape是按anti来管控的

走线是可以的吧,只是无法避让,需要手动挖空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謝謝幫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片层走线是无效的,只允许有Shape存在,Shape是按anti来管控的

了解走線是無效的,但是最近有發現shape也被rule影響。anti的距離小於rule設置的距離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