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塑料网口 金属网口 网口USB集成一体 布线规范

楼主(2020-07-30):
    为了提高EMC这三种网口有没有具体的原理图设计也布局布线规范呢,还分集成变压器和不集成的,不集成变压器的网口有没有规范呀?

网友:
    1.在元件布局时,尽量使差分线路最短,以缩短差分线走线距离(\为合理的方式,x为不合理方式);
2.优先绘制差分线,一对差分线上尽量不要超过两对过孔(过孔会增加线路的寄生电感,从而影响线路的信号完整性),且需对称放置(V为合理的方式,x为不合理方式);
3.对称平行走线,这样能保证两根线紧耦合,避免90°走线,弧形或45均是较好的走线方式(V为合理的方式,x为不合理方式);
4.差分串接阻容,测试点,上下拉电阻的摆放(N为合理的方式,x为不合理方式);
    5.由于管脚分布、过孔、以及走线空间等因素存在使得差分线长易不匹配,而线长一旦不匹配,时序会发生偏移,还会引入共模干扰,降低信号质量。所以,相应的要对差分对不匹配的情况作出补偿,使其线长匹配,长度差通常控制在5mil以内,补偿原则是哪里出现长度差补偿哪里;
6.为了减少串扰,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其他信号网络及地.离差分线的间距至少20mil(20mil是经验值),覆地与差分线的距离过近将对差分线的阻抗产生影响; .
    7.USB的输出电流是500mA,需注意VBUS及GND的线宽,若采用的1Oz的铜箔,线宽大于20mil即可满足载流要求,当然线宽越宽电源的完整性越好。

网友A:
    说真地,以前在公司还真由我编写了这样内容的一份规范指导书。但那都属于公司的财产,出于职业与知识产权的考虑,无法直接分享。除非公司真地需要,可以考虑围绕其公司产品来定制编写啦。哈哈哈

网友:
    不集成的网口连接器,就是把线圈独立出来,从网口引线到线圈这部分都是掏空,线圈下方掏空不走线,两边割地,在边上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地,以前在公司还真由我编写了这样内容的一份规范指导书。但那都属于公司的财产,出于职业与知识产权的 ...

所以下此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模板千万别用公司的,要用自己的模板,这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