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和保存神经网络

楼主(2020-07-30):
训练好的网络应该怎么保存?还有怎么调用在M文件里保存好的网络??

网友:
是用nntool训练的还是自己训练的?如果是nntool训练的,export的时候保存的。如果自己训练的,save就可以了。在M文件里调用时,从默认路径(一般work文件夹)下load导入,然后在m函数里就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save a net;
load a net;

调出来在sim....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