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基础问题

楼主(2020-07-30):
我在将别人发给我的AD的原理图,PCB图及Project导入我的电脑时,可以从原理图导入到PCB,我想自己学画PCB,  我把PCB的元器件封装下载后,再添加到PCB元器件库里面,把PCB里面的内容删掉,保留Keeplayer层,从原理图导不过去PCB,显示很多很多错误,求指导

网友A:
直接在原PCB删除元器件,保留结构框。这样做会把原有的网络属性也保留,所以再从原理图导入PCB中,会有许多错误。  你可以新建个PCB文件,把keepout的结构框复制进去,然后把原理图导入这个PCB中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原PCB删除元器件,保留结构框。这样做会把原有的网络属性也保留,所以再从原理图导入PCB中,会有许多 ...

谢谢大佬。。。。

网友B:
    应该是封装库的问题.别人发给你的AD的原理图的原件无对应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封装库的问题.别人发给你的AD的原理图的原件无对应的封装.

    欧克,谢谢大佬

网友:
    在原板子上把东西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