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元件封装

楼主(2020-07-30):
allergo 的元件封装尺寸与焊盘位置弄错了,我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吗?还是要重新新建一个元件的封装?

网友:
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元器件封装,再调用出来直接加进去就行。

网友A:
直接修改也可以,或者重建一个也可以,两个时间差不多

网友:
原来基础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也可以,或者重建一个也可以,两个时间差不多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