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初始化有固定的顺序吗?

楼主(2020-07-30):
LCD1602初始化有固定的顺序吗?

网友:
有的,一般主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上会给出先配置哪个寄存器,再配置哪个。要按顺序进行配置

网友:
在使用时,刷入数据时,也是要有一定的顺序的,先写位置寄存器再写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