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0-07-30):
图片中用绿色长方框标注的部位就是用来检测电阻器的档位,一般情况下都是用200K的档位来检测贴片电阻的好与坏,也就是否已损坏,但是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2M的档位和20M的档位还有200M的档位是作什么用处的,是不是用来检测比较高或者就是最高阻值的贴片电阻用的,也就是需要检测的贴片电阻可能是1M左右的阻值或者高于1M,或者就是贴片电阻可能高于10M,但小于20M,这样一来,检测高于1000K的贴片电阻就得用2M或者是20M的档位了,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先用低档位测试,如果超量程,就换大档位,直到换到合适档位。
或者先用大档位测试一个大概值,再选取合适档位。
贴片电阻一般都有丝印层,可以从丝印层直接读取电阻值,再根据该电阻值选取合适档位验证具体电阻值即可。

网友:
是的,不同档位是测量不同阻值的电阻的。比如说你测10M电阻,用2M以下的量程都会超量程,要用20M档位才测的出来。
如果你测1K的电阻,用2M档位的话,会因为达不到精度而测不出来,因为2M档位最高是1.999M,最低是0.001M,也就是1K,也就是说你测1K电阻,只会显示0.000或者0.001,完全测不出实际阻值。这时候你就要用2K档位去测,会在满足量程的情况下达到最大精度。

网友:
    不单是电阻测量,其余的电压电流和电容档位都是一样的原理,不过万用表测电容的话精度很差,一般不用这种万用表测电容。

网友:
    这个要根据电阻的阻值来定档位的

网友:
    图片标注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