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或者用过什么rf射频芯片的传输距离能够控制在两米以内的

楼主(2020-07-30):
有人做过或者用过什么RF射频芯片传输距离能够控制在两米以内的,请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最近处的蓝牙4.0,CC2540,貌似有这个功能。你可以研究下。

网友:
两米以内  是要保密性吗
可以考虑NFC。
其他的无线 只要功率控制的很低 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一致性,恐怕很难控制吧?

网友:
    更改天线,变成定向天线。 并降低发射功率 估计能做到。 不过没试过

网友:
    一致性要求不是很高,我不是非要都满足2m,有一定的偏差是可以的,比如1.5-2.5m的跳动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