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仿真添加PORT

楼主(2020-07-30):
您好  最近在学习这本书,在第五章低噪声放大器 LAYOUT仿真的时候 需要添加PORT,一直没找到在哪里添加,我用的是ADS2016版本

网友A:
1.port端口的添加, 在工具栏上有port端口的图标,点击后即可添加,或则Insert->port
2.layout和原理图的联合仿真,我只用过一种方式(其实有两种)momentum->component->create/update,进行创建版图微缩原理图,然后在原理图中调用library,就可以看到刚创建好的版图模型,然后调用即可,本本站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3.port我只用过single mode, Groud以及internal,说说我自己的看法,不对请指正,single mode在有地平面的时候使用,如果在仿真时将地平面给去掉了,但是又要添加参考地,那么就用group和internal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ort端口的添加, 在工具栏上有port端口的图标,点击后即可添加,或则Insert->port
2.layout和原理图的 ...

在Insert里面 好像也没找到port的选项

网友(2021-06-07):
学习学习如何加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