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好坏的判断与检测

楼主(2020-07-30):
电阻器的好坏可直接观看引线是否折断、电阻体是否烧焦等作出判断。阻值可用万用表合适的电阻挡进行测量,测量时应避免测量误差。

  选取指针式万用表合适的电阻档,用表笔分别连接电位器的两固定端,测出的阻值即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然后将两表笔分别接电位器的固定端和活动端,缓慢转动电位器的轴柄,电阻值应平稳地变化,如发现有断续或跳跃现象,说明该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选取指针式万用表合适的电阻档,用表笔分别连接电位器的两固定端,测出的阻值即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