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测试不亮,加焊后正常,请教大神如何改善?

楼主(2020-07-30):
led测试不亮,加焊后正常,请教大神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是虚焊、假焊,先检测一下再说。

网友:
    这是LED常见问题。baiLED已经损伤,焊接时热胀冷缩导du致内部环氧树脂变形,绑定金属zhi丝松动,再次焊接有可能dao又使其点亮,但已存在质量风险。
    主要以下几个原因:
    1、LED自身质量问题;(封装不是全密封,有水气进入)
2、焊接工艺;(真正生产采用回流焊,焊接前除湿筛选)
3、储存;(拆封后未使用完的要抽真空保存)

网友:
    先不要立马加热。
    1、先用显微镜观察期间本体。器件本体或者内部出现裂纹,可能是LED自身质量问题,有潮气等现象;
2、用显微镜观察焊点,焊点有外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如果出现爬锡不良好,需要进一步确认,如果引脚上锡比较好,焊点饱满,虚焊的可能性小一点
    3、如果不能进行排除,建议用120度的温度进行烘烤,温度不能过高,要防止锡膏熔化;此时观察是否有测试变化,这样目的是排除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4、如果还是不行,建议进行破坏性实验,进一步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