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usin manager中如何新增skill

楼主(2020-07-30):
    EDA365  V2.5中,plusin manager中如何新增skill?有什么要求没有?新增的怎样才能使用?求告知

网友:
    1.首先在个人环境目录下新建一个allegro.ilinit文件,并为其增加内容如下: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E:/Design/pcbenv/skill")))load("Check_refdes.il")load("gridsa.il")其中E:/Design/pcbenv为个人环境目录,E:/Design/pcbenv/skill为存放skill文件目录。Load语句是用来加载skill文件,Check_refdes.il为加载的skill文件名称。可以把所有要用到的skill都load进去。注:Allegro 有两个环境目录,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最好不要随意更改系统环境目录中文件;个人环境文件目录可以更改。a.系统环境目录:$INSTAL_DIR\PSD_16.2\share\pcb\textb.个人环境目录:$HOME\pcbenv设置个人环境目录:增加环境变量:home ;值:绝对路径,如 D:\。这样个人环境目录即为:D:\pcbenv。本人的路径为E:/Design/pcbenv,本文均以此目录来进行设置。

    2、 每一个SKILL 里面都有说明如何在Allegro 中执行命令;可用以下方式找到SKILL 在Allegro 中的指令:打开skill文档,找axlCmdRegister(“XXX” …),其中XXX 就是可以在 Allegro 执行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