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中的继电器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在AD原理图中,需要把继电器的线圈画在左下角,触点画在较远的右上角,这样的继电器原理图封装如何制作呢?

网友:
在lib库中找一个类似的直接修改一下就行

网友:
    原理图封装有没有电器属性,随便自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只猫都没问题

网友:
    随便找个管脚一样多的就行了,你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个符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