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复位问题

楼主(2020-07-30):
如题,在DSP+SDRAM系统中,强制使系统硬件复位(比如不喂狗,使看门狗产生复位信号),这时候不掉电,理论上SDRAM里面有些地址空间值是不会改变的吧(除非程序运行过程中使用到了该部分地址空间)。但是现在我的系统中每次复位后,整个SDRAM都被重新初始化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1 E8 o* C4 j3 Y1 t

网友:
    SDRAM 也是 DRAM,  这个芯片数据保存, 是需要周期性的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