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设置软件改变卡顿的现象?知道的大神教教我啊

楼主(2020-07-30):
电脑配置:CPU:i7-5820K 3.30GHz 内存16G;
显卡:NVIDIA Quadro K2200 2G。
但是在设计PCB走线的时候还是有点卡顿,请问大侠怎么设置软件可以得到改善了?

网友:
把后台其他不用的软件都关掉试试吧

网友:
    换个EDA软件,AD本就吃配置

网友A:
    换allegro不卡顿,i3,4G,集成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allegro不卡顿,i3,4G,集成显卡

    有没有ALLEGRO的教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ALLEGRO的教程啊

    <Complete.PCB.Design.Using.OrCad.Capture.and.PCB.Edit>
    你搜下。虽然是英文的,但是通俗易懂,从简单的小例子出发,整个设计流程走了一遍,官方的。

网友:
    把DRC关了,动态铜皮更新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