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433M,芯片A7139的吗?

楼主(2020-07-30):
    有用过433MHZ,无线模块A7139的吗?
1.这款芯片发射接受的原理是什么呢?(ID号要一致才能发送?还是广播式的发送呢?)
    2.如果一主对多从的话,是不是需要设置主和从的ID号一致呢?那么每次主和从通讯都需要从新设置ID号?
3.看说明书上说A7139需要前导加ID号 的是什么意思呢?
    4.看了一个例程,有一个设置ID号的子程序A7129_WriteID(0x3475c58c),这个0x3475c58c是ID号吗?还是什么特殊的设置啥的?没看明白。。。
    有知道的大侠吗?给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
    ID号你可以理解为4432里面的同步字。RFIC收到一致的ID号就认为数据祯开始了。其他问题我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