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相关的研究吗?

楼主(2020-07-30):
AC-DC的电源,前端是交错并联的PFC升压,次级是移相全桥的DCDC降压。
请问是否有类似的仿真,之前都是分离的仿真,PFC的仿真和移相全桥的仿真, 不知道两者结合起来,有人做过相关的研究吗?感谢!

网友:
PFC+移相全桥 combination,也就是说至少有两个强非线性闭环控制。。。这种多环路大数据处理,一般的计算机是吃不消的,建议分开单独仿真。

PS:TINA做闭环仿真慢的要死,建议使用Simpl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