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接后这几个排插连锡太多。

楼主(2020-07-30):
    请教大神,本公司有一款产品,因元器件布局有多个双列排插是横向排列的(与波峰平行),波峰焊接后这几个排插连锡太多,麻烦大神帮忙提供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波峰焊参数如下:焊锡温度:265度(锡铜),预热一:135,
    预热二:140,
预热三145,
预热采用热风预热方式运输速度:1.2米/分,
轨道角度:5度,
助焊剂:同方TF-328

网友:
    1、pitch多少?

网友:
    1  pitch多少,airgap多少?
    2  有没有用偷锡焊盘
3  用的助焊剂是什么?

网友:
    永久措施:
    1.PCB增加拖锡焊盘;
    2.更改为SMT贴片(通孔回流)工艺;
3.按照以上要求VGA都可以减少连锡不良发生;
    4.开双波峰;

网友:
    上图片啊·RD有设计阻焊盘或者白油吗··红胶还是锡膏的?你看下助焊剂比例和活性是否有问题··另外可能是阴影下产生的···如果有治具可以考虑旋转45··或者直接做个可调试360度的治具·还有在连锡的尾部增加脱戏片或者脱戏条,再不行·直接整个钢网或者钛合金强制隔离··我的微信1508288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