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正X1830平台,出现kernel程序跑飞,偶尔报jffs2 CRC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30):
报错:[    5.062943] jffs2: Data CRC 9d9d77d1 != calculated CRC b7708a99 for node at 00709b4c

每次重启,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跑飞。用的都是100M  150M 官方推荐 频率
因为NOR 不稳定,换 SD卡 启动,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我的建议,量下供电是不是有波动。
电压抖动,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  我们很早以前用NOR, 不是君正平台,不是SPI接口的,并口NOR, 在射频测试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大功率测试,会影响NOR的供电稳定。 硬件调整供电能解决问题的。示波器量量出问题的时候的电压是否抖动,很快就能排查。

网友:
有没有发现SD烧录明显比X1000和X2000慢很多?是那种10倍数量级的慢。把里面的块调大点,烧写速度很快。把里面的块  调大点。。 烧写速度 很快的。但是把那些调大之后你会发现X1000和X2000更快,而且进系统之后X1830读写eMMC时,速度相对X1000也要慢一些(都跑4bit模式)。
另外就是改了分区最好烧录时全擦除一遍flash,不然就容易出这个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