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dc电路布线

楼主(2020-07-30):
关于dc dc电路布线,反馈电阻电容放芯片背面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理由是什么?

楼主:
    另外布线的时候,如果是四层板,六层板,电感以及电源芯片放top层,电感或者电源芯片底下能否走线?》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A:
    DC/DC走线的关键点是:SW线要尽可能的短而粗,电感靠近SW pin;SW-输出电容-芯片地 回路尽可能的小;各旁路电容靠近芯片;反馈电阻靠近反馈pin;SW线和电感下面尽量不要走线;可以大面积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走线的关键点是:SW线要尽可能的短而粗,电感靠近SW pin;SW-输出电容-芯片地 回路尽可能的小;各旁路电容靠近芯片;反馈电阻靠近反馈pin;SW线和电感下面尽量不要走线;可以大面积铺地。

    你说的我基本了解。我的问题是布线的时候,如果是四层板,六层板,电感以及电源芯片放top层,电感或者电源芯片底下能否走线?》反馈电阻一直强调靠近芯片管脚放置。那放芯片背面打孔链接有没有影响,反馈基本都是比较比较平滑的电流,理论上背面应该不影响吧?

楼主:
    有大神可以指导下吗